拉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06-02):
仅仅是电平兼容???

网友(2012-07-11):
主要是TTL电平与CMOS电平之间不能很好地兼容,TTL高电平才0.3-3.6伏,而CMOS高电平则需要6-12伏,所以直接把TTL电平加入CMOS电路中是不行的,需要上拉电阻拉高电平。

网友(2012-08-15):
不能一概而论  看具体情况
1.增加驱动能力,并无其他意义,比较常见。
2.就是你说的点评匹配
3.常见的I2C,比较器之类的OC,OD门必须有上拉的情况& SO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