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重定义板子出现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2-06-02):
使用altium designer10,电路板做到最后,重定义板子(redifine board shape),突然出现两条宽的透明线,把电源层和地层给隔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怎么改。。。问题如下图所示,

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显示问题吧!把文件关掉,文件所在目录下有个文件夹“__Previews”,里面的‘*.PcbDocPreview‘删掉,再重新打开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问题吧!把文件关掉,文件所在目录下有个文件夹“__Previews”,里面的‘*.PcbDocPreview‘删掉,再重新 ...

谢谢,按照你的这个方法,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