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天线layout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2-06-02):
请教各位大神:
2.5G的RF在layout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谢谢

网友A:
这位大神,注意的地方可多了,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明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神,注意的地方可多了,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明白的啊。

那能帮忙列举几条吗?
谢谢

网友B:
短且直,不与其它相交,周围多加地孔。

网友C:
需要注意附近不要有器件影响天线,保证天线足够辐射的禁空区,尤其是铺铜,天线端口预留pai型网络调试匹配,如果要设计的很准确,需要HFSS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且直,不与其它相交,周围多加地孔。

短且直。这个能理解。
可是我的是将周围的地全部捞空,也不铺地。因为我觉得铺地的铜会影响天线的辐射,有屏蔽天线的危险。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求指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注意附近不要有器件影响天线,保证天线足够辐射的禁空区,尤其是铺铜,天线端口预留pai型网络调试匹配, ...

我有预留PAI网络来调试
怎样来保证辐射的禁空区?是指不要再天线的RF网路边上铺铜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预留PAI网络来调试
怎样来保证辐射的禁空区?是指不要再天线的RF网路边上铺铜吗??

是的,微带天线属于边缘场辐射,天线的性能和GND直接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微带天线属于边缘场辐射,天线的性能和GND直接相关!

谢谢斑竹

网友: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天线的GND理解为天线的另一极.

楼主:
斑竹,还请教:如果我使用的是外置天线,而不是板端的,那么对于天线端子周围的GND,还需要捞空GND来保证禁空区吗?

网友C:
外置天线不需要,天线走线,按照微带传输线走即可,铺铜不要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天线不需要,天线走线,按照微带传输线走即可,铺铜不要太近。

谢谢

网友:
RF这块注意的地方确实不少!!

网友:
走微带线,一般地铜离微带线多大距离合适?地铜上要打地过孔吗?一般打多大的孔,距离多少?

网友:
我也想知道,距离我们公司的好像是0.3mm以上,求大神指点

网友:
RF射频天线,仿真大神们都用什么做的啊?ADS吗?

网友:
什么是外置的天线,什么是板端的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能帮忙列举几条吗?
谢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202-1-1.html
可以去到这里了解下。

网友(2012-07-11):
这是个好东西,需要有经验的大牛,做做总结。

楼主(2013-03-01):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202-1-1.html
可以去到这里了解下。

thanks

网友(2013-07-11):
基本上的布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