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 interface与PHY之间的走线在layout是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2-06-02):
各位高手朋友:
     请教一下,关于MII的16跟线,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PHY出来的差分信号需要做100Ohm的阻抗匹配吗?对等长的要求是否十分严格?
    谢谢

楼主:
看来很冷清呀。。。。

网友(2013-03-10):
这个是PON产品的走线问题吧。

网友(2013-05-07):
有没有支持四路输出MII/RGMII的PHY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很冷清呀。。。。

對不起!大哥您貼錯版了,小的來不及救您。

不過去年六月小弟也還沒來這版面啦!

踢哀(TI)AN-1469 PHYTER Design & Layout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