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过孔大小是指过孔焊盘大小还是过孔钻孔大小 ?

楼主(2012-06-02):
请高手指点过孔大小是指过孔焊盘大小还是过孔钻孔大小 ?还有请问默认过孔大小是多少 ?

网友:
过孔大小就是钻孔大小;没有默认,通常信号线最小设钻孔0.3(12mil),焊盘0.5(20mil),电源线应加大

楼主:
喔,多谢楼上高手指教.
2 l; B  Y0 w' U  |已经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