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双层板,需要敷铜么 ?

楼主(2012-06-02):
小弟初学,请高手指点,双层板需敷铜么 ?
顶层和底层都是走线层,没有电源和地平面层,需要敷铜么 ?

网友:
    敷地铜吧

网友:
    加粗电源线,敷地铜

楼主:
    那个不敷铜,可以么 ?加工的电路板一般,很简单的板子呢.

网友:
    可以,覆铜与加大线宽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