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界面下,对话框太大,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2-06-02):
    不久前安装了AD10,版本为10.391.22084。发现很多对话框很大,对话框上部的关闭按钮和下面的确定、取消等按钮均没法触及。
    尝试过更改计算机主题,更改字体等,没见效。
    如下图 :

    我在公司里用的是pads,对于altuim designer,我是新手,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好大的对话框

    好大的对话框

网友A:
    显示器分辨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分辨率太低了

    那是说没办法了?用的是本本,屏幕1366X768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说没办法了?用的是本本,屏幕1366X768的。

altium 可能会提到显示最佳分辨率,理解上不会限制 分辨率的。
    你提到的这个现象在AD10的早期版本中是有碰到,后期已做纠正。
你若是首次学习ad,建议用ad9,版本下载地址参:
【2012年5月更新:3.14G 完整版AD10.1089.24016_BT下载】含例、库及离线帮档_转载
http://forum.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223

    你提到的这个现象 请看 帖子关于AD10对话框问题
http://forum.pcbbbs.com/forum.ph ... 6&fromuid=63313
中18楼回复中的视频文档,注意,窗口的这个移动是 操作系统本身支持的

初学者也可看看帖子:
【给初学】答非所问 杂乱汇总贴
http://forum.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9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 可能会提到显示最佳分辨率,理解上不会限制 分辨率的。
你提到的这个现象在AD10的早期版本中是有 ...

非常感谢你!

网友(点评):
彼此彼此 交流是根本

网友(点评):
其实你将显示器设为 1024*768 窗口就能编辑到了,只是这种分辨率不适合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