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如何将DXf logo图案印制到电路板上 ?

楼主(2012-06-03):
初学allegro,请高手指点,那个导入DXF时候,选择的class和subclass选什么 ?
还有compose shape时候,框选图案,出现error stack oveRFlow,怎么回事 ?
那个导出的Format symbol直接当作符号导入到电路板上,出现在哪一层呀 ?丝印层还是装配层呀 ?

网友:
1、应该是Board Geometry>Outline;
2、好像是什么栈溢出错误,没遇到过;
3、DRAWING FORMAT>OUTLINE。
貌似1和3选层都是自动的吧,你看看

楼主:
我选的是package geometry的丝印层,结果能导入到进来。
至于那个什么compose shape,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直接导入Dxf文件,存为符号。
然后就可以手动放置在电路板上了,我出光绘文件的时候,看了下丝印层,结果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