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好了一块板子,是个拼板,大家帮我看看有没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03):
刚画好了一块板子,是个拼板,大家帮我看看有没什么问题

1.43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9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稍微看了下,说说我的个人看法:
1.电解电容最好是能够摆放成方向一致,这样的话有利于焊接工人的焊接。
2.有些地方感觉布局很紧凑,我不太清楚你的器件是什么形状的,但是从我这里看来器件已经压在一起了。
3.布线的时候走线最好是能从焊盘90度出线,避免形成锐角走线。在多线连接处也最好稍做处理,避免锐角走线。
4.过孔的话一般都是会进行塞油处理,也许你们的要求不一样吧。
5.丝印的摆放还有一点点问题,同一面的丝印最好在X或者Y方向都一致。还有些丝印压在器件焊盘上了。
6.拼板的安装孔和make点需要放在两块拼起来的板子的两边。
总的来说布局布线都很不错,只是有些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就OK了。以上为个人愚见。

网友:
不错,应该是很用心去画了。
不过提醒一下,小板的晶振(Y1)离那个MP3解码器太远了,而且走了一个环路,无疑增加了EMI。
还有很多接口,比如SPI,I2C,都是直接连接,应该加个电阻什么的挡一下;芯片的退耦电容也没有,本来双面板的电源噪声就大。
感觉设计原理图的是个新手,画PCB的是个老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