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7 32位装ALLEGRO16.3,库路径的设置

楼主(2012-06-03):
大家好,为什么装好之后,总出现图片所示的问题。
怎么改正呢?
谢谢

楼主:
库路径设置不了,有帮忙的嘛?

楼主: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提示?而且这个“my_favorites”是你自己设置的名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提示?而且这个“my_favorites”是你自己设置的名字吗?

不知道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出来的这个文件。
也是第一次搞win7,不懂

网友B:
你设置过库的路径吗?还是修改过默认库cds.lib和env文件?没太看明白,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哪个组件?
我也是win7,装了16.5版本。没遇到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过库的路径吗?还是修改过默认库cds.lib和env文件?没太看明白,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哪个组 ...

嗯,我把我常用ENV,替换了在text下面的env文件,其他的没做改动

网友:
    我的目前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是在ALLEGRO调不出来元见封装库,去设置封装库目录时就提示楼主说的问题!有解吗 ?

网友C:
    這是壞習慣所造成的.
把 env 裡面的不對的資料和路徑修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壞習慣所造成的.
把 env 裡面的不對的資料和路徑修正即可

    你好,怎么修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