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启动Orcad Capture CIS不能用

楼主(2012-06-03):
突然启动orcad Capture CIS不能用,见图,求解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点击任务栏Capture的图标,Alt+空格然后点x,窗口最大化即可。
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网友(2012-10-19):
引用 网友A:
点击任务栏Capture的图标,Alt+空格然后点x,窗口最大化即可。
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