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属性对话框显示太大,超出了笔记本显示范围无法操作,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03):
我的笔记本是 1366*768 分辨率 如图,怎么可以让对话框变小?

网友:
变小好像没有选项。但可看:

AD10界面下,对话框太大,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40&fromuid=4169

网友:
    显示器分辨率设置高一些就可以了,我试过的
AD10太费资源了,我笔记本只能用来看看图,如果不小心碰到导线啥的会等的很惨

网友(点评):
楼上反馈情况多已是显示器的定分辨率(即显示器的最大最佳分辨率),分辨率已不能再设大。AD处理大文档可能会有问题,但不能说笔记本就不行,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配置而论... 毕竟每种软件都有它适用的编辑对象...

网友:
    我不清楚顶楼的电脑最大分辨率是多少,我的是1366*768,
    显示分辨率可以设的更大,如1600*900,设完后屏幕会变成可活动的!!
    ——在屏幕外的内容通过移动鼠标追踪,楼上可以试试

网友A:
    终于解决了,桌面-属性-设置-高级-监视器-去掉“隐藏该显示器无法显示的模式”前面的∨,然后回到属性-设置对话框,将分辨率设置大于1440x900即可显示全部或鼠标移动后显示全部

网友(点评):
显示器多数情况下不推荐使用这种设置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解决了,桌面-属性-设置-高级-监视器-去掉“隐藏该显示器无法显示的模式”前面的∨,然后回到属性-设置 ...   提醒:显示器多数情况下不推荐使用这种设置方式

    再你的提示下,我查看了家里两台台式机的XP操作系统(一台为全新安装,一台为深度ghost)的情况:
    正如你所说:两台台式机均没有像 我提到的这个在笔记本上窗口移动的情况。
    笔记本为:联想  ,记忆中没有安装鼠标增强等工具,暂时不知道为何我的笔记本中有这样的窗口移动现象。
这样看来,如果不能像我描述的这样去移动窗口,这个窗口问题还真是个问题。

    ************************************************************

经查已知功能: 是联想笔记本的 virtscrl.exe 功能开启(屏幕显示选项卡/启用‘自动滚屏’)
                              此程序安装位于 Lenovo Auto Scroll Utility 中

            参考描述 “一个自动调整窗口位置的工具,当你把窗口拉到左右两边,只有一半在屏幕中可以看到的时候,你把鼠标放在最边上,并且向你想看到内容的那边滑动,窗口会自动滑动过来,以显示全部内容...”

    备注:查网络反馈参考
    “WIN7下Lenovo Auto Scroll Utility好像与qq2010有兼容性问题...”
 “这个一点都不鸡肋,反而是个很人性化的功能。反正我是无意发现这个功能的,也发现了QQ缩到屏幕上方无法返回的bug,原以为是qq的bug,今天才知道是auto scroll utility的问题。不过我想不影响吧,我QQ现在都不缩到屏幕上方,都是直接按CTRL+ALT+Z直接弹出来。再按一次CTRL+ALT+Z就会隐藏QQ窗口了,而且提取消息什么的也是需要按CTRL+ALT+Z的!呵呵。 ”

    结论:非联想笔记本,只能找其它的鼠标增强或桌面增强工具来实现这个窗口滚动功能了。

    看来需要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了(尽管在我的笔记本中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