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ost的电路原理。

楼主(2012-06-04):
小弟对於boost的电路不太了解,想请教前辈们电路上的VG+,VG-大概是多少?VG+,VG-的工作原理为何?
谢谢!

网友:
这是个LCD供电电路   VG+电压最多不会超过2*AVDD-0.7 最终电压由稳压管决定具体值根据LCD屏决定(一般15V)   VG-电压不会超过-AVDD+0.7  最终电压由稳压管决定 最终值根据LCD屏提供的datasheet决定(一般-7V~-8V)  至于Boost DCDC你可以在网上多搜搜 很多的 关于VG+ VG-怎么得来的你可以参考LM2622讲的比较详细 就是利用了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基本原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升压主要有两种,电感升压,电容升压,电感升压利用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这一性质实现的,电容升压是理由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基本原理

网友(2012-09-18):
倍压升压电路吧,这是

网友A:
有點不明白,爲什麽在VG+/-的電路上各加個穩壓diode呢?這樣一來,不都是在Vdiode了嗎?就不死boost了吧

网友:
VG-原理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93-1-1.html 裡面分析 (倍壓原理)
C5和C9上的電壓就如同2樓所說的與AVDD有關係的值。最後 VG+/- 輸出是由 D3 和 D5 來決定。
因為有 C4 C9 C11 會隔開脈波信號,所以不會影響 AVDD,所以 Boost 沒有問題。

网友(2013-02-27):
不停的链接啊

网友:
15V   -6.8v

网友(2013-03-29):
引用 网友A:
有點不明白,爲什麽在VG+/-的電路上各加個穩壓diode呢?這樣一來,不都是在Vdiode了嗎?就不死boost了吧

buck boost一般根据电感与开关管位置决定,电感在开关管之前输入电压会和电感感生电动势叠加而使输出电压升高,在后一般起续流作用只能降压。加稳压管是根据输出电压需要。不然你VG+\-输出将接近交流峰值电压。

网友(2014-03-14):
    有点像自举

网友(2014-05-28):
    倍压升压电路

网友:
建议看下《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2章二极管电路中的钳位电路,学习完成之后,这些都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