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快速定位元件

楼主(2012-06-04):
本人在allegro布局时要经常寻找一些元器件,每次选择后只是高亮显示被选中的元件,因为这个板的元器件数量太多而且各种颜色都有,寻找高亮的元件也很麻烦,能不能高亮的同时鼠标自动定位呢?望高手给个方法。谢谢!!

网友A:
下次查找时 先点show element命令

网友B:
查找选择后,点击一下WorldView窗口。有多个元件被选择,可多次点击WorldView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查找时 先点show element命令

这个办法不错,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找选择后,点击一下WorldView窗口。有多个元件被选择,可多次点击WorldView窗口。

多谢,受教了。

网友C:
用show element命令不用点world view,show element选中元件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点击origin-xy后面的坐标鼠标就自动定位到元件处。
把视图放大到大小看着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how element命令不用点world view,show element选中元件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点击origin-xy后面的坐标鼠 ...

多谢高人指教了。

网友:
寻找期间的方法很多,可以原理图关联,如果像楼主说的要鼠标定位的话我觉得可以选移动命令,然后再find填上你要找的器件名称,回车键或者鼠标重新移到板上就行了

网友D:
    User Preferences Editor\ui\zoom\no_zoom_to_object  取消  然後放大畫面 去FIND 選器件 , 畫面自然會移到物件位置的中間,  no_zoom_to_object  打勾  在placement下 呼叫物件是將物件移到你現在畫面中間 .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er Preferences Editor\ui\zoom\no_zoom_to_object  取消  然後放大畫面 去FIND 選器件 , 畫面自然會移到 ...

我试过了不行,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我的版本是16.2的。

网友D:
    都可以ㄚ 15.7 就有的基本功能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ㄚ 15.7 就有的基本功能阿

可是我的真不行,只是高亮,画面不移动。

网友D:
    no_zoom_to_object  取消  將畫面放大些移到板外, 選I  在find 選symbol ,FIND BY NAME 輸入"物件名" ENT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no_zoom_to_object  取消  將畫面放大些移到板外, 選I  在find 選symbol ,FIND BY NAME 輸入"物件名" ENTER ...

    原来是要先选择Show Element才可以,多谢您的热心解释!

网友:
    也可以搭配其他指令,move copy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