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5如何设置通孔优先?谢谢~

楼主(2012-06-04):
6层板,想把1-4的孔改为1-6的通孔,但是改成通孔后,随便移动一下孔就又变回1-4的孔了~
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为移动孔后,属性不变啊?谢谢~

网友A:
这个在2005里面可以通过修改ascii码的方式实现全板修改。你搜搜吧。这里我回答过的。

楼主(2012-07-26):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2005里面可以通过修改ascii码的方式实现全板修改。你搜搜吧。这里我回答过的。

你好,文档太多,我没有搜索到,能不能再说一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文档太多,我没有搜索到,能不能再说一次,谢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