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 如何做cam文件

楼主(2012-06-04):
为什么我用16.3做的Artwork拿过来用16.5做的话最后生成的CAM里多了好多层啊.是不是16.5里的Artwork里要添加的和16.3里的不一样啊.哪位做过的能发来一个CAM制作文件吗.就是TOP层里要加什么,BOTTOM层里加什么的...SOLDERMASK里要加啥,pastemask里要加啥,silkscreen里要加啥.谢谢啦.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xMzQ1MTky.html
这个视频看下,看完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xMzQ1MTky.html
这个视频看下,看完应该没问题了

答非所问,我看了那个视频,和16.5就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非所问,我看了那个视频,和16.5就没关系.

这个就是16.5里面artwork的光绘层需要添加那些东西的视频,这个不是你问的“就是TOP层里要加什么,BOTTOM层里加什么的...SOLDERMASK里要加啥,pastemask里要加啥,silkscreen里要加啥”吗?具体添加哪些你可以下载这个视频的PPT看一下。
http://www.pspice.com.cn/read.php?tid=7499
第21期

楼主(2012-07-09):
这个问题现在我解决了,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是关于在CAM文件里一层变多层的问题.就是把CAM设置下就好了.
File->Setup->Photoplotter, RS274X  点击 setup option, convert composite to single layer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