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 Logic打开ORCAD16.2DSN文件的疑问

楼主(2012-06-04):
pads 9.3 Logic打开orcad16.2DSN文件,ORCAD里面的PART TYPE怎么也带到了LOGIC而不是ORCAD里的 FOOTPrint,为了交叉探查只能在 PADS Layout中改Library,还有其他好方法吗?

网友:
如果你用ORCAD設計原理圖 那就用OTHER產生ASC網表 (小弟連LOGIC都沒學)
到PADS LAYOUT   IMPORT ASC

ORCAD的FOOTPRINT名稱  等於 PADS LAYOUT的Parts名稱
不過我通常將封裝庫裡面的Parts名稱 = Decals名稱
這樣自然Decal=footprint

如果ORCAD更改原理圖時 使用Compare/ECO功能 來更改LAYOUT

楼主:
用other产生ASC网表,就不能交叉探查。元器件布局的时候,根据原理图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2014-05-19):
又进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