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内存和FLASH时,需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2012-06-04):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们在设计电路时,都需要根据主控IC去选择内存和FLASH,我想问一下,在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参数的匹配?位数,容量这个是要考虑的,速度之类的需要考虑吗?或其他参数?

网友:
太笼统了,你自己先找点资料看看吧。
光RAM都分好多。DDR1,DDR2差别大了去了。
容量不一样,地址线不一样,BANK不一样,DATAX4,X8,X16。片选,DM,ODT等等等等。不同组差分,等长。等等等等。
最少要画几天时间可以了解个大概。

网友:
期待高手显威

网友(2012-07-09):
你要做什么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