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09出问题了

楼主(2012-06-04):
昨天装AD10,结果破解的时候可能和AD09冲突,最后没装好,然后把AD10卸载了

卸载之后再看AD9的文件都出问题了,但是打开AD09能打开的,要线打开AD09再用文件—打开,来打开文件
直接打开文件打不开了,而且默认的程序图标也变了,真是麻烦啊,PRJ文件全部显示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办?

给大伙看看,下图是打不开的,必须先启动AD9再从AD9打开才行

郁闷啊

网友:
右键打开方式,选择程序,选上AD09并把默认勾上,以后就可以直接双击PCB打开了

网友A:
你可以这样试试:
右键PCB文件选择打开方式;

点击浏览选项;

然后在你的AD9安装目录找到DXP文件,然后选择打开;

最后在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地方勾选,最好确定。

如果这样操作了以后还是不行的话那估计就是AD9与AD10中共存的关联文件在你卸载AD10的时候被卸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试试:
右键PCB文件选择打开方式;

呵呵,这样不行的,我给卸载重新装过就好了,谢谢你啊。

我正在找个好的AD10用用,那个AD10没破解好,我换个资源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样不行的,我给卸载重新装过就好了,谢谢你啊。

我正在找个好的AD10用用,那个AD10没破解好, ...

嗯,那就是AD9与AD10中共存的关联文件在你卸载AD10的时候被卸载掉了。 其实我觉得AD9应该够用了吧,只要不是做3D PCB ,AD9还是能够满足设计要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那就是AD9与AD10中共存的关联文件在你卸载AD10的时候被卸载掉了。 其实我觉得AD9应该够用了吧,只要不 ...

呵呵,是的啊,我也只是为了尝尝新鲜

其实有个秘密原因:昨天我发现AD10安装的时候有选择向导,好像可以只装PCB相关应用,不装SOFT,这样的话可能会快很多,节省不少内存占用。

AD10快下载好了,等会我再装一次试试,只装PCB DESIGNE。

网友(点评):
记忆中一直是可按需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那就是AD9与AD10中共存的关联文件在你卸载AD10的时候被卸载掉了。 其实我觉得AD9应该够用了吧,只要不 ...

AD10已成功安装,打开和关闭速度相对于AD9要快很多,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AD10已成功安装,打开和关闭速度相对于AD9要快很多,不错不错

那不错么,对工作效率又有提升呢。

网友B:
可以如下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如下方法解决:

呵呵,谢谢你了,已经重新安装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