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设计-EMI-如果降低对其它电路的干扰

楼主(2012-06-04):
最近在搞一个MINI-HD的DVB-S2的主板。
第一版 HDMI离TUNER有点近。加上没加共模电感。测试接收门限,值很低。
接HDMI测试和只接AV进行测试,差10多个DB,最高的有20多。(接AV测试,是OK的)
ALI方案公司也没什么好办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比较头疼。因为这个主芯片太容易受干扰的影响了。

初步分析是大部分是辐射干扰引起的。加屏蔽罩没能很好滴解决这个问题。

TUNER重新布局,调离HDMI。

HDMI手工进行等长布线。不过不是平行布线。按HDMI原厂的意思是等长比平行重要。

因为版图大小的原因,无法更改HDMI接口位置。要走平行就无法包装等长。鱼与熊掌无法兼得。

主要是想解决EMI方面的问题。不知大家是否有什么好建议。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PCB布线截图如下:中间为共模电感+ESD保护

楼主:
手工走线  有点丑  不是router差分等长走的

网友:
    这种走法,真是不敢恭维

楼主:
    中规中矩的走法  这个方案做的时候是OK的。现在是因为要做得非常小,一张IC卡差不多大,你懂的。加上接口比较多。没办法的事情。现在想要做的是  如何尽量降低EMI?HDMI信号对信号接收电路影响太大了。

    3W原则,等长,阻抗匹配等方面我也会。这不是想在条件不充足的情况下,试验一下吗?想看看是否有人做过类似的研究。有研究才有进步。先谢谢大家!

网友:
    走差分,你这这么短的先忽略等长吧,
    现在你都完全没有差分了!~

网友A:
    之前我测试过一款ALi3606方案的DVB-S2机器,分别接HDMI和CVBS测试,有些方案的tuner不会有影响,比如5815S,有些方案tuner有影响,就是在2000多的一个频点(具体我忘了),接HDMI的灵敏度要比接CVBS测试的要差几个DB。tuner供应商那边做了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就是在tuner与上盖之间加了一个弹片,结果正常了。据说是弹片可以改变辐射的方向,但这种方法终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测试过一款ALi3606方案的DVB-S2机器,分别接HDMI和CVBS测试,有些方案的tuner不会有影响,比如5815S, ...

我做的是ALI3601的,而且是迷你型的机器。做小做好,难哪。
    大板上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不过指标都是O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ALI3601的,而且是迷你型的机器。做小做好,难哪。
    大板上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不过指标都是OK的 ...

    ALI3601方案,我也接触过,不过不是S2的。而且板子也比较大。做mini型机器,应该有卖相,但的确不好弄。tuner部分,你是做on-board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3601方案,我也接触过,不过不是S2的。而且板子也比较大。做mini型机器,应该有卖相,但的确不好弄。t ...

是ON BOARD的。-S的比-S2简单,信号接收也比S2的要好。当然了,两者不能同等而言。还是只能摸索摸索了。
    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
    5楼说的有些道理,这块鱼和熊掌确实不能兼得!!

楼主:
    前天按差分发样了。不过还是想改个等长的。没人这样尝试过,应该有点意思。

网友(2020-05-18):
    楼主,等长和差分走法的比较数据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