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破解不成功,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

楼主(2012-06-04):
lisence已经加载,破解不成功。文件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2-12-21):
AD10太大了,6-7G。不好玩

网友:
你应该是忘记破解DXP.EXE了

网友:
    删除了lisence再从新设置一个!

网友:
    破解的DXP。exe代替原来的即可

网友:
    你重装一次就行了,我的也出过种问题,记得你的破译文件,安照提示做不会出问题

网友:
    我是从新一了一个破解文件才成功的

网友:
    内网有相同的lisence,换一个即可.

网友(2014-06-23):
    我的是提示许可文件过期 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