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2-06-04):
如图,钻孔文件异常的大
用的是EE07画的,请问有啥解决方法么???其他版子都没有问题,就这块突然出现这个问题,查了很久。。
急着投版子,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钻孔问题

钻孔问题

网友:
钻孔配置文件是2个 一个公制一个英制。保证钻孔设置和gerber一样即可
gerber制式应该就是整板的制式。

楼主:
我导入到gerbtool之后,有个M:N设置,我用默认的就是会这样,我改成3:3就没有问题了.。。问题是我以前是一直默认的没有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