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5几个使用问题

楼主(2012-06-04):
刚安装了SPB16.5版本,发现有几个地方不能使用,请高手帮忙解答下。谢谢!

1、建库时,管脚的sizeable属性使用不正确:
   定义管脚时定义成sizeable属性,并设置了size,在symbol中可以显示为管脚名称<1>、<2>等等。但是generate package后,发现管脚不会自动展开成size个管脚,size就不启作用了,变成一个管脚了。

a、下图中,可以看到size被设置为2,管脚也展开成两个管脚了;

b、接着generate package后,又变成一个管脚了。

请问这种要怎么解决呢?

2、电源符号的问题
    之前用过16.3版本,使用standard库中的正电源和地符号,修改HDLD_POWER的值为需要的电源值,比如+3.3V,+3.3VA_DSP等等,地也是修改这个属性,不会报错,而且会自动连接到一起去。换成16.5以后,修改同样的HDLD_POWER属性值,电源符号部分会报错,地符号全部报错。错误信息如下图所示。

请问是不是关闭检测就可以?那会自动将同样HDLD_POWER的地方连接到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