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信号,在接到颗粒时,DQ可以打乱顺序接,为什么?

楼主(2012-06-04):
内存信号 DQ0~DQ7,等每组DQ信号,接到内存颗粒时,为什么可以打乱顺序连接,比如DQ0可以接DQ7
请大家帮解释下,多谢了

楼主:
求高手啊

网友A:
数据信号只要是没有复用功能  是可以在组内任意交换的  数据放在DDR里只是存取过程   不会更改数据   取出来的数据顺序会按照存进来的数据顺序操作   所以也就不会出错   这样就可以组内数据交换了

网友B:
    乱序进,乱序出,最后负负得正,出来的data还是你要的东西,只要地址不错就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信号只要是没有复用功能  是可以在组内任意交换的  数据放在DDR里只是存取过程   不会更改数据   取出来 ...

    数据放在DDR里,只是存取过程,
明白,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序进,乱序出,最后负负得正,出来的data还是你要的东西,只要地址不错就没关系

明白了,多谢你

网友:
    这样调整程序要改吗?

楼主:
    按楼上两位讲的,应该不用,只要地址对就行

网友:
    只要不读颗粒的ID就没有问题。

网友(2012-07-05):
    没关系的!地址 控制不错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