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paste零件的料号变掉了,有没遇到过。。。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2012-06-04):
在我们如下图 所示,我们放置相同value值的元件都是通过copy/paste同一个value值来的(绝对不是修改而来的)e.g: 10k resister is copied from 10k resister, 1k resister is copied from 1k resister,
R29,R30,R31,R32=10K,相同的value应该属于同一 part number,而R29,R30,R31’s part number is M0699-0015, But R32’s part number is M0699-0041.

下图的 C31,C48的part number 也有同样的问题,相同的value应该属于同一 part number.

C21,C48=10uF,应该是同样的part number= M0160-0057 ,但是现在C48’s part number =M0160-0040
C23,C25,C27,C29,C31=0.01uF, 应该是同样的part number= M0160-0036 但是现在C31’s part number =M0160-0040

附件有原理图。

网友:
我試了一下,用你的DSN文件使用COPY/PAST,沒有發現問題啊。新增加C53、C54看起來都OK,會不會是ORCAD 版本問題。目前我的版本是 16.5 版並安裝18版的補丁。上傳我這邊修改後的DSN供你參考。

楼主:
谢谢,
我们的原理图其他页 也没有问题。
就是这页出问题了,看看大家有没遇到过。
还是谢谢了。
很奇怪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