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生成的封装没有silkscreen

楼主(2012-06-04):
求助,用IPC做0603的电阻,发现有一个警告:  land pattern geometry is too small for silkscreen outline
从而导致做出来的封装没有silkscreen,请教各位这个要怎么修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re_pos=5&ext=

不知道有用否

网友(2012-09-10):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没人解决吗?

网友(2013-04-15):
有以下俩种方法解决:
1.Preferences->Global Settings 里面把Minimum Space Silk to Land  设为0
2.做封装介面里,点Global Settings 标签,在Rules 里面把Silkscreen  to Land  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