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原件复制问题

楼主(2012-06-04):
菜鸟请教大家
我在原理图A中放好了分裂原件,比如分裂原件U1A,和U1B,现在要复制它们到原理图B中,past后不是U2A,U2B而是U1C,U1D,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要复制,而不是在库里放置

网友A:
ORCAD 複製元件後,都需要手動去調整編號問題。

分裂原件有分相同符號(例如:74LS00...)和不相同符號(例如:Samsung CPU....)。
複製相同符號分裂原件,他的英文字編號通常會亂(A,B,C......)。
複製不相同符號分裂原件,因為符號形狀不會改變,所以英文字編號是不會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複製元件後,都需要手動去調整編號問題。

分裂原件有分相同符號(例如:74LS00...)和不相同符號(例 ...

现在我有一个原件8个part,我在page1里放置了3个,比如U?A到U?C
现在我到page2中,放置的时候我选择A,应该会在page1的编号上增加一个
但是现在A放不了,而是自动的放的U?D,这个就比较郁闷了

网友A:
ORCAD 通常在複製分裂原件A的時候,會有你說的現象,所以之前有說 "ORCAD 複製元件後,都需要手動去調整編號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通常在複製分裂原件A的時候,會有你說的現象,所以之前有說 "ORCAD 複製元件後,都需要手動去調整編號 ...

问题是我现在不复制了,在另外一张图纸上从库里放置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放置A的时候会会跳到其他part上面
会不会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是 PLACE PART 的時候,選擇放置 A 元件的时候,會以填滿元件順序的方式顯示元件,其他的編號(B, C, .....)則不會。

這是 ORCAD  原本是希望減少使用者的操作步驟。就是連續放置某個 A 元件,它會自動跳號(遞增)減少鼠標去選擇更換元件。

如果不希望自動跳號,可以參考下圖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PLACE PART 的時候,選擇放置 A 元件的时候,會以填滿元件順序的方式顯示元件,其他的編號(B, C, .. ...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完美又及时的答复

网友(2012-10-19):
    非常好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