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n Electrical Parts

楼主(2012-06-04):
我是个初学者,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在LOGIC-OPTION-DESIGN中的Non Electrical Parts有什么特别的作用,该如何建立?谢谢

楼主:
没人愿意回答啊,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高手都很忙。
我姑且班门弄斧一下,说的不对,就当抛砖引玉啦
所谓Non Electrical Parts,顾名思义,就是没有电气属性的元件,在它下面有几个选项:是否输出到网表/ECO/BOM。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楼主:
关键是该如何设置?像ECO元件和非ECO元件就有设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