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Flash 布线处理

楼主(2012-06-04):
大家好,请教一下,DDR flash里面的DQS线必须包地处理吗?
空间实在有限,请大家支招。。

网友A:
不需要,不知道你用几层板,最好地址和数据分组分层布线,并加大各分组间间距就行,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不知道你用几层板,最好地址和数据分组分层布线,并加大各分组间间距就行,参考

好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不知道你用几层板,最好地址和数据分组分层布线,并加大各分组间间距就行,参考

DDR Flash 8位的,只有8根IO,其他就是控制线啊。
我用的是四层板。

网友B:
应该用到不止一颗,至少两颗吧,然后才有分组的概念。

网友C:
多层板不用包地,双面板因为参考层很远所以使用包地进行阻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层板不用包地,双面板因为参考层很远所以使用包地进行阻抗控制

DDR FLASH的DQS线要进行阻抗控制?是50ohm吗?
另外我的IO,做到间距5mil,有没有问题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到不止一颗,至少两颗吧,然后才有分组的概念。

恩,我走的星性拓扑,打孔,分别连接到了两片Falsh。

网友:
Flash可以,DDR2最好是用菊花链或是飞线拓扑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 FLASH的DQS线要进行阻抗控制?是50ohm吗?
另外我的IO,做到间距5mil,有没有问题呢?
谢谢

FLASH好像没有阻抗要求,DDR2是50ohm;间距5mil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铜厚好像只有0.5OZ,咨询你的PCB制作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