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erout中的设计规则是否有优先级?

楼主(2012-06-04):
本人使用pads以后发现其Layerout中的设计规则设置中的“Default缺省设计”项目中设置了安全间距后,如果再进入设置“decal"或”component"规则发现根本不起作用,这是因为缺省设置优先级更高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在实际操作中画双层板的几率比较多,我一般会设置一个比较大的全局安全间距,而贴片CPU等元件由于管脚比较密,所以希望CPU等局部原件设置一个安全距离较小的规则。请问各位兄台,这个设想能在PADS中实现吗?请不灵赐教。谢谢。

网友:
左边的优先级最低,右边的优先级最高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设置了左边的默认规则后,右边的规则设置了貌似不起作用啊。比如默认规则设置安全间距15mil,然后设置最右边的”component"中某个元件安全间距为8mil,实际规则检查时小于15mil的线路都报错,貌似”component"中的设置根本没起作用啊。

楼主:
看了以前的老帖,已经找到答案了:看了帮助说明,decal    component  这两个规则设置  ,只有在PADS ROUTER 才可以用。多谢各位。

网友A:
l我只知道LAYOUT你拼错了.

网友(2013-07-04):
为什么呢,decal    component  这两个规则设置  ,只有在PADS ROUTER 才可以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我只知道LAYOUT你拼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