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在win7 64位系统下怎么安装?

楼主(2012-06-04):
mentor在win7 64位系统下怎么安装?或者说,哪位前辈有关于适合win7 64位系统的mentor破解组件

网友:
没有64的版,所以Win7 64位下的操作也是一样的,记得使用管理员权限

网友:
与32-bit的没有区别。

网友:
 Win7权限.zip (56.68 KB, 下载次数: 41) 先点开,不要接着点确定,然后在需要取得权限的文件名右键中找到取得权限,估计要几分钟,完成后再关闭界面。这样,你的整个文件夹都有了管理员权限

网友:
好像不用这个特别的设置吧

网友(2012-08-15):
与XP下安装相类似的。我的64位win7装了。不过之前我装了LP,直接就用了原来LP的license.txt.居然能用(等我发现有不能用的组件时,再生成一个license.txt加进去,应该可以滴。).

网友:
我用管理员的身份进系统,可以不用4楼5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