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二极管的正负极

楼主(2012-06-04):
判断二极管的正负极:
; l, o$ }3 A( s- ^% L把万用电表拨到R×100Ω的档上,用万用电表的红黑两表笔接到二极管的两个电极上,若万用电表指针指示的电阻值较少,则黑表笔所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所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若万用电表指针指示的电阻值大于100KΩ,则黑表笔所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红表笔所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

网友:
    哈哈。。。这也发, 用指针表可不是

网友:
    这是用指针式模拟万用表判断二极管极性的方法,回忆下。不错!!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