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pads中怎么导公司的logo

楼主(2012-06-05):
求指点:pads中怎么导公司的logo,能有高人截图步骤说明么,谢谢!

网友A:
我用Image2asc
虽然有人说这个软件有这不好那不好 但我觉得很好用啊
不好用的原因是LOGO的图片不好,可以用CORELDRAW 或者Potoshop处理一下 或者让公司(LOGO)提供好用的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用CAD画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Image2asc
虽然有人说这个软件有这不好那不好 但我觉得很好用啊
不好用的原因是LOGO的图片不好,可以 ...

win7装不了这个软件 有没有办法呢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