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3的走线拓扑为什么要采用菊花链结构的?

楼主(2012-06-05):
请教,DDR3的PCB拓扑为什么要菊花链结构的,和DDR2一样采用星型结构不行吗?另外,DDR3的PCB走线中address和command信号线一般走多长?咋计算的?
谢谢!

网友:
还是找相对应的芯片的设计指导吧。各家会略有差别的。

网友A:
DDR2用星型拓扑是为了保证地址命令同时到达,但后果是地址命令线需要更多的叠层来实现;DDR3使用地址命令线的延时技术,所有JEDEC给出的指引是fly-by拓扑结构,目的是减低PCB的叠层,通过这样的结构,可以在同一叠层里走完所有的地址命令控制线。

学习了

楼主:
good!!!回答很到位,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用星型拓扑是为了保证地址命令同时到达,但后果是地址命令线需要更多的叠层来实现;DDR3使用地址命令线 ...

mark
参考一下

网友:
3楼说的不错!!

网友:
一定要fly-by才好吗

网友(2012-07-06):
    解释的很通俗易懂

网友(2012-08-06):
    如果是这样fly-by拓扑结构。。DDR的长度是以CLK为基准,如果控制?

网友:
    再把时延具体是怎么应用的解释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2-09-08):
    3楼是高手

网友(2012-10-24):
DDR3的PCB走线中address和command信号线一般走多长
--》不管是T型还是Fly-by,都必需和Clock信保持一致,
另外DDR3改成Fly-by也不是完成为了减少叠层,在高速率的情况下。T型结构已经不不合适在同一总线支持大于2颗以上的DDR3了,Fly-by 的结构在信号完整性的表现上就远远优于T型,但是成本及功耗会增加(VTT的缘故)
另在考虑总成本的问题上,一般来说会采用增加DDR3的个数来实现增量,比如说4个8bit的1GDDR3就比2个16bit的2G的便宜。

网友(2014-09-09):
引用 网友A:
DDR2用星型拓扑是为了保证地址命令同时到达,但后果是地址命令线需要更多的叠层来实现;DDR3使用地址命令线 ...

可不可以总结为 DDR2用T型(星型) DDR3用fly-by(菊花链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