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楼主(2012-06-05):
5v的稳压电源怎么设计啊,求解啊

网友:
没有输入电压范围   没有输出电流最大值   不知道谁可以搞定

楼主:
输入电压是5v到12v,输出电流最大值是5A

网友:
根据你的电流要求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用Buck型DCDC 这样效率高  IC也不会太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