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请问原理图中USB_HOST_5V这路电电压是怎样出来的。

楼主(2012-06-05):
各位帮我看看这个原理图有没有问题。谢谢!
图中HUB-3V3和USB_HOST_5V这两路电压是怎样同时出来的。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
你确定这两路电压能够同时出来??

网友:
USB1-DRV高电平时HUB-3V3为高,同时Q17导通HOST-VBUS-O就由高变低  (MP1482的EN高电平IC工作) 这时USB_HOST_5V电源出不来吧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觉得它用问题。

楼主:
觉得它有问题。

楼主:
但这原理图是A10一原厂给出来的。我就弄不明白了。

楼主:
它是怎样工作的???我也弄不清楚了。

网友:
现在怎么都打不开了

网友(2012-08-08):
同意3樓的說法,這電路應該有問題。

USB1-DRV 同時驅動 Q17和 Q18。先假設當 USB1-DRV 高电平的時候 :
(1)  Q18 和 Q16 導通,所以 HUB-3V3 有輸出。
(2)  Q17 導通之後, HOST-VBUS-O 信號為低電平,這時候 MP1482DS 的 EN 管腳為低電平(EN高电平IC工作),所以 USB_HOST_5V 根本沒有輸出。
所以看起來 HUB-3V3 和 USB_HOST_5V 根本沒有同時工作的時候。

建議你應該跟原廠確認一下,此電路真的沒問題嗎?

网友:
USB1-DRV 同时控制Q17与Q18,
当USB1-DRV 为高时,Q18控制Q16打开输出HUB-3V3 ,Q17控制U7 EN关断USB_HOST_5V输出。
当USB1-DRV 为低时,Q18控制Q16打开关闭输出HUB-3V3 ,Q17控制U7 EN打开USB_HOST_5V输出
要想同时打开,将HOST-VBUS-O与USB1-DRV 接一起就能同时控制输出与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