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走线上人串接电容问题。。。。

楼主(2012-06-05):
射频走线上的串接电容就可以当作走线的特殊拐点,不用走成圆弧形呢??

网友A:
等高人出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高人出来解答。

一起等原因。等分析。

网友B:
不能为了拐角而去加电容,这种做法没有太大意义,射频走线上如果串接电容一般是匹配或者隔直。
如果你们走的是3G以下的信号,拐角稍作处理即可,放心去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为了拐角而去加电容,这种做法没有太大意义,射频走线上如果串接电容一般是匹配或者隔直。
如果你们走 ...

但是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电容就可以不用走圆弧状。群主。。。版主。。。

网友:
我没有这样做过,也没有见过。

网友(2014-01-17):
引用 楼主:
但是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电容就可以不用走圆弧状。群主。。。版主。。。

PCB走线走弧线,是为了让阻抗连续,在高速电路中,避免出现过冲或者振铃,在射频电路中为了避免使信号出现震荡,功率发不出去~~~~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