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谁有仿真via的阻抗的经验!可以给些意见吗?

楼主(2012-06-05):
      我用VIA-WIZRAD 建立了个差分的via孔,我想看他的阻抗,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看。用Z参数。portZ0和TDR去看感觉结果都不对。有没有仿真过via阻抗的朋友给点意见,非常感谢!

没有viawizard的可以留下你的邮箱,我发给你(我不可以上传文件到这个网站,我好奇怪)。

网友A:
    特性阻抗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但是想要完全深入理解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软件计算TDR的方法需要自己先去了解下,help文档里有说明。至于说看阻抗感觉结果不对可能是自己的操作设置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哪里理解有误。你把问题描述的具体一点,一步一步来,别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性阻抗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但是想要完全深入理解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软件计算TDR的方法需要自己 ...

    我想仿真via孔的阻抗,我就用via_wizard生成了一个via的model,然后我分析了后查看TDR的曲线,我发现了个问题,当激励上的阻抗不归一化的时候没有结果,归一化了后结果就趋近归一化的这个数值,但是我的目的是想看看via孔的阻抗是多少?
         我画了一条简单的trace同样仿真后得到的结果一样。我很不明白这个TDR阻抗描述的是什么,你那边哟via-wizard吗?你可以生成它上面默认的那个VIA仿真看看,还是看TDR需要设置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仿真via孔的阻抗,我就用via_wizard生成了一个via的model,然后我分析了后查看TDR的曲线,我发现了个 ...

你把你如何看特性阻抗的步骤稍微详细点说一下,用TDR时端口最好要设置归一化

楼主:
    我自动生成了via后就直接分析,然后在创建结果的时候选择(time/sweep)选择time然后看TDR阻抗的曲线,就是按照上次阿笨发的“走进prot”中特性阻抗观看的那个窗口去看的。TDR option 里面我没有改 ,默认的。就发现归一化后的结果就跟归一化的那个数值差不多。

网友:
    没看明白。。。。能传工程上来最好了

网友B:
我现在也有有些疑惑:先看三个案例:
    先看两个过孔:层叠和孔的结构都一样,就是前面一个没有使用背钻,后面一个使用背钻,stub留了10mil。
这样的过孔阻抗看起来还差不多。

    然后我又画了走线的,TDR看起来怪怪的。走线自己画了800mil长,使用deembad有2080mil,就是一共长2880mil。

现在我的问题是:1过孔TDR曲线最低点可以理解为过孔的阻抗么?我理解应该是的,不知道对不对。
                2,为什么过孔TDR曲线最后稳定在100欧姆上面一点,而不是稳定在100欧姆?
                3,传输线的阻抗感觉怪怪的,为什么会慢慢上升?如果观察时间足够长,最后稳定在102欧姆上面一点点。
                    4,就是不管过孔还是传输线,阻抗最后稳定的直线和什么有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有些疑惑:先看三个案例:
先看两个过孔:层叠和孔的结构都一样,就是前面一个没有使用背钻,后 ...

    beyond问到了软件计算特性阻抗时的几个关键问题了,呵呵

    你先贴上对应的回波损耗,即S11参数和TDR的设置参数

网友B:
    斑竹,我明天再仔细看看help文档中的TDR,今天快下班了不想看东西啦。看看我明天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解决在贴S11参数和TDR设置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斑竹,我明天再仔细看看help文档中的TDR,今天快下班了不想看东西啦。看看我明天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sos ...

    那就好好看,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好看,加油吧

    你好!版主,这是我建的一个工程文件,你帮我看看!非常感谢,我看了help,看不明白!上班的地方网络不好,所以不可以及时回复你,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有些疑惑:先看三个案例:
    先看两个过孔:层叠和孔的结构都一样,就是前面一个没有使用背钻,后 ...

请问可以把你画via的工程文件传上来吗?我想看下!谢谢!

网友C:
    楼主可以试一试将Deembed去掉或者改成负值,同时将Renormalize打钩

    端口设置

    端口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试一试将Deembed去掉或者改成负值,同时将Renormalize打钩

非常感谢!明天去试试! hfss学起来没有教程,好难啊!呵呵!

网友:
    看特性阻抗的方式没啥问题。不过你这个层叠结构也太不对称了吧,TOP层-介质层-plane层-介质层-plane层-介质层-介质层-介质层-介质层-介质层-介质层-介质层-bottom层,那个几个介质层怎么会放在一起?这个是你自己随便设置的还是你们就这么要求的?

另外记得勾上归一化那个选项。既然你只看孔的阻抗,去嵌就不要改成负的或者去掉了,不然会引入传输线的影响。TDR里一开始比较低的那个小尖点就是孔的特性阻抗,而不是后面稳定的值,不要弄错了

楼主:
    你好,版主,就上面beyond说的最低点就是via的阻抗你怎么看,我扫描了孔径和差分孔距,感觉和他说的很像 但是依据是什么呢?tdr曲线到底怎么看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版主,就上面beyond说的最低点就是via的阻抗你怎么看,我扫描了孔径和差分孔距,感觉和他说的很像 但 ...

我前面一楼里面有说的,你看一下。这个本来就是软件根据你的设置参数和S参数计算出来的过孔的阻抗,干嘛还要依据呢

网友B:
    看了下help文件有些收获,但还是有些疑惑,希望yuxuan51可以帮忙指点一下:

    1,首先阻抗的计算方法TDRZ(t) = Zref * ( 1 + IFFT(S11 * input) ) / ( 1 - IFFT(S11 * input) ),这个可以在参数栏编辑参数为100ohm*(1+s11)/(1-S11)输出结果时一致做验证。

2,关于TDR曲线怎么看阻抗,先说一下我以前测试TDR的经验,如果测试的是一根均匀的传输线。用测试仪器测试出来的TDR曲线一般是前面因为50欧姆标准线缆,探头,探头接触到测试的VIA,前面会有一小段容性下沟,然后会变成均匀的直线,这个均匀的直线即为传输线的阻抗,最后经过传输线的延时后阻抗上升变成空气的阻抗。
    但在HFSS里面看阻抗,首先和归一化阻抗有关,然后是设置IDR选项的上升时间有关,如果上升时间直接设置为0,可以看到阻抗。

3,如果想看阻抗,扫频最好不要包含DC,可以从10MHz开始。(这个待验证)

现在我的问题:

    1,如果扫频包括DC,TDR上升时间为0,那么一开始的的那个阻抗值有什么意义?
    2,我传输线和过孔最后不是稳定在100欧姆和扫频包含DC有关系么?传输线阻抗为什么会慢慢上升?
3,关于过孔阻抗:TDR准确说应该为延时所对应时刻的阻抗,过孔会有一个延时,而且这个延时内不像均匀传输线,过孔的阻抗是一个变化值,应该关心过孔阻抗的最低点?就是我说的过孔TDR曲线最低点。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最后传上传输线的S11

网友D:
    端口没有匹配~~~就稳定不到100 ohm
你得先用si9000来计算端口匹配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端口没有匹配~~~就稳定不到100 ohm
你得先用si9000来计算端口匹配程度

    端口不是都用50欧姆归一化来匹配么?

    还有我的TDR曲线怎么不能从50欧姆或者100欧姆开始啊?

网友:
    wizard 导出来的模型自带port设置,一般都是wave port 但是我觉得lump port 好像更好用些。在polar中根据你的trace位置,间距,介质层厚度等等因素,可以大致算出匹配阻抗值。不匹配的,可以通过调节里面的因素值来微调。直到显示接近50ohm,再根据polar上的值在wizard中进行修正,导出来的模型基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help文件有些收获,但还是有些疑惑,希望yuxuan51可以帮忙指点一下:

    1,首先阻抗的计算方法TDRZ( ...

    先赞下beyond的学习态度,自己先进行思考解决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参考,非常不错,论坛就是需要这样的氛围才能促进大家的学习和进步

    你提到的这个式子TDRZ(t) = Zref * ( 1 + IFFT(S11 * input) ) / ( 1 - IFFT(S11 * input) ),确实是软件计算TDR的一个核心东西,从这个式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出TDR究竟和哪几个方面因素,1.端口阻抗  2.回波损耗  3.信号的上升时间。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端口阻抗其实和回波损耗是有关系的,端口阻抗的变化同样也会引起回波损耗的变化,所以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回波损耗和信号的上升时间这两个因素了。

    但是在我们用HFSS计算TDR时,经常会有不合理或者不能理解的现象或者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就和那两个因素有关,一般上升时间的设置不会有错,就是动动手输入数字的事,底下的那就是回波损耗的事了。我们用TDR功能时都会想当然的假设软件计算出来的S11参数就是正确的,其实不然,即便你的设置没有错误,但是软件自身算法的一些误差和局限性,很有可能会导致算出来的S参数并不是一个理论上很合理的值,那么自然会影响到计算出来TDR的结果了。其实大都数为题还是人为的设置错误造成的。

底下回答beyond的问题

第1个和第2个问题得说你一下,看文档肯定没仔细的一段一段的看,你提的这两个问题在文档中都可以找到答案的,罚你继续回头看去。至于传输线阻抗为什么会慢慢上升,你再好好想想,TDR计算有关的两个因素,到底是什么变了。

    3.过孔这个问题就更好解释了,过孔的阻抗严格上来说虽然是一个变化的值,但是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变化的值,在很多时候它可以看做不变的,因为它太短了。至于为什么就看那个一点是因为那一点就是过孔的阻抗啊,不看那一点看什么,其实那个不能叫一点,它也有时间的,但是很短很短。你可以想一下,就算波在介质中传输的速度为1.5E+08 m/s,一个孔的长度要是为63.5mil的话,波的延时才多大啊,和时间轴比起来可不就是一个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明天去试试! hfss学起来没有教程,好难啊!呵呵!

修改之后求出的阻抗正常了吗?HFSS可以在网上找一些教程学习一下基本的设置,教程很好找的,不然直接去操作,难度是有点大,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赞下beyond的学习态度,自己先进行思考解决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参考,非常不错,论 ...

    由于以前不好好学数学, 现在才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现在的困难就是知道阻抗和S11有关系,但是根据那个公式还是很难去判定S11的变化是怎么去引起阻抗的变化。看来还得回去学习哈数学。

    另外斑竹说到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平时用HFSS跑出来的插损和回损,究竟怎么去判断我们跑出来的结果是对的,从Help文档中HFSS给出的例子,他们的阻抗曲线是一个很平的直线,和测试出来的效果差不多。从这看我的S11参数应该是有问题。斑竹能给点提示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由于以前不好好学数学, 现在才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现在的困难就是知道阻抗和S1 ...

不是你的S参数有问题,只是他给的例子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测试出来时阻抗是平的说明物体的电长度不够长,要是足够长的话测出来的特性阻抗也是慢慢往上涨的。既然不是S参数的问题,那就剩下一个因素的改变从而影响了特性阻抗的变化,那么那个因素为什么会发生改变了呢,这个很容易就能想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的S参数有问题,只是他给的例子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测试出来时阻抗是平的说明物体的电长度 ...

    我改变阶跃上升沿的时间,最后改为800ps才慢慢有一段直线的区域,而且到2ns,直线区域较长。而且上升沿越长,阻抗越趋于100欧姆开始。但阻抗直线区域对应的阻抗值也在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变阶跃上升沿的时间,最后改为800ps才慢慢有一段直线的区域,而且到2ns,直线区域较长。而且上升沿越 ...

    你没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让你改变初始的上升时间设置,而是说信号在物体上传输时的上升沿为什么会变化

网友B:
    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传输线的寄生电容,损耗等因素会造成信号上升沿变缓,因此阻抗也会缓慢的变化,是这样的么?

    现在还有一个疑惑就是我的TDR曲线要怎么样才能从100欧姆开始,然后像help文档中那样最后落到10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传输线的寄生电容,损耗等因素会造成信号上升沿变缓,因此阻抗也会缓慢的变化,是这样 ...

至于特性阻抗要从100欧开始到100欧结束可能就是跟S参数有关系了,软件算出来的S参数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尤其是头尾两端,一般来说我们算出来的S参数是截止的,并不是延伸到一个很高的频率,也就是高频分量阶段被截断了,同时低频分量的准确性也值得商榷,这些都会多多少少影响着特性阻抗,你可以再去研究一下那个式子,配合着help说明能在里面找到些答案,这种现象对于我们一般做工程应用来说知道怎么回事就可以了。毕竟去修正并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S参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网友B:
    理解低频损耗不准确和忽略高频损耗。谢谢斑竹,总的来说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解低频损耗不准确和忽略高频损耗。谢谢斑竹,总的来说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准确的说你提到的这个现象应该是由低频的回波损耗不准确导致的

另外阻抗的慢慢上升是由于由于介质损耗和导体损耗引起上升沿的变化造成的,可以去做一下实验,将导体设为PEC,介质部分的损耗角设为0然后跑TDR试试看,应该能够得到刚才的推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你提到的这个现象应该是由低频的回波损耗不准确导致的

另外阻抗的慢慢上升是由于由于介质损耗 ...

将导体设置为PEC,将介质损耗角设置为0跑出的结果如下图:
跑的结果如下图,可以验证TDR选项中阶跃上升时间为0和非0 的区别。当为0时,最开始的点比较接近100欧姆,TDR曲线最后也是稳定在100欧姆。

还有一个疑惑点就是两段直线间有一个凹点,这点怪怪的。

这个曲线是两个port都设置-1000mil的Deembad。自己画的是80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你提到的这个现象应该是由低频的回波损耗不准确导致的

另外阻抗的慢慢上升是由于由于介质损耗 ...

TDR曲线那个凹点应该和另外一个端口有关,我把看阻抗那个端口Deembad-4000mil,另外一个端口不设置Deembad,TDR曲线如下图:
改变Deembad长度,那个凹点也随着移动,因此那个凹点和另外一个port有关。

网友B:
全部去掉deembad,TDR曲线如下图:

这样可以认为传输线的阻抗为TDR曲线最低点么?

这样就有一个新的疑惑Deembad出来的线和我画的线为什么不同?

网友:
这个帖子和我遇到的问题和疑惑完全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去掉deembad,TDR曲线如下图:

这样可以认为传输线的阻抗为TDR曲线最低点么?

感觉是去嵌那边算的有点问题。

网友B:
18楼S参数是有问题。重新贴S11参数:
由于我画了三对差分线,边上一对是differ1 中间一对是differ2,我看阻抗看的是Differ2的,就是中间一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楼S参数是有问题。重新贴S11参数:
由于我画了三对差分线,边上一对是differ1 中间一对是differ2,我看阻 ...

是去嵌造成的问题,我还需要再确认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8楼S参数是有问题。重新贴S11参数:
由于我画了三对差分线,边上一对是differ1 中间一对是differ2,我看阻 ...

看了下help里对去嵌的说明

里面提到长距离的去嵌使端口处计算出来的相位常数β造成衰退,放大了低于仿真本底噪声的S参数值,从而影响整个S矩阵,可能是这个S参数的改变而引起的TDR的变化吧。这个没啥好办法,软件算法的局限性,所以建议去嵌不适合太长,从網際星空_電子站前辈文章来看建议去嵌的长度不超过波长的1/30。以后用去嵌时注意下去嵌的长度,尽量在一个端口做去嵌处理,自己明白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

网友:
我自己手动画了单根4000mil长的走线,层叠随便设置的,现在看阻抗正常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help里对去嵌的说明

斑竹,你都帮忙给翻译过来啦。辛苦啦。

现在得问题是以前我们做高速传输线建模都是使用Deembed的,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像背板上万mil的要不用Deembed估计要跑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斑竹,你都帮忙给翻译过来啦。辛苦啦。

现在得问题是以前我们做高速传输线建模都是使用Deembed的,不知 ...

你那个TDR曲线是导体为PEC,介质没有损耗的条件下跑出来的么?

3D全波求解器对via,连接器,package,这些非均匀结构的求解是比较有优势的。要是结构均匀的传输线,有完整的参考平面,那么可以用一些仿真软件自带的场求解器来求解(非3D全波场求解器),像ADS, designer,hspice这些等等,他们都有相应的传输线模型,得出来的结果还是蛮有可信度的,而且主要是时间上很快,从一些文章和资料来看大多数也是这么做的。有些还支持丰富的传输线建模参数,像铜箔粗糙度,介电常数的频率相关性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TDR曲线是导体为PEC,介质没有损耗的条件下跑出来的么?

3D全波求解器对via,连接器,package, ...

上面的TDR是导体用PEC,材料损耗角为0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我们以前是用Hspice做传输线建模,但考虑到W element 在高频不准,在高频使用table model,但那个table model 是用Intel SISTAI
跑出来的。过孔使用HFSS。现在没有Intel的工具了,传输线就用HFSS建模了。有时间在去研究哈Hspice的table model。

楼主(2012-08-28):
引用 网友B:
    斑竹,你都帮忙给翻译过来啦。辛苦啦。

    现在得问题是以前我们做高速传输线建模都是使用Deembed的,不知 ...

    我遇到了个问题,就是我在仿真差分线的 S(dd12)的时候,当我用polar算出来是100ohm的差分线的时候,他的insertion loss 出来的是一条直线(斜着向下), 但是当我polar算出来的为75ohm的差分线的时候出来的S(dd12)得到的结果就是出现很多弯弯曲曲(趋势是斜着向下),我怀疑是不是port的阻抗与trace的阻抗不匹配。我将port不归一化他结果不变啊?
        请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设置让port的阻抗与差分线的阻抗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你提到的这个现象应该是由低频的回波损耗不准确导致的

    另外阻抗的慢慢上升是由于由于介质损耗 ...

    我遇到了个问题,就是我在仿真差分线的 S(dd12)的时候,当我用polar算出来是100ohm的差分线的时候,他的insertion loss 出来的是一条直线(斜着向下), 但是当我polar算出来的为75ohm的差分线的时候出来的S(dd12)得到的结果就是出现很多弯弯曲曲(趋势是斜着向下),我怀疑是不是port的阻抗与trace的阻抗不匹配。我将port不归一化他结果不变啊?
        请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设置让port的阻抗与差分线的阻抗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遇到了个问题,就是我在仿真差分线的 S(dd12)的时候,当我用polar算出来是100ohm的差分线的时候,他的 ...

上图或者上工程,不归一化的话端口阻抗肯定是和端口处那无穷小段的特性阻抗是一致的,你这种情况可能是走线中间阻抗不连续比较厉害造成的

网友(2012-10-09):
引用 网友A:
上图或者上工程,不归一化的话端口阻抗肯定是和端口处那无穷小段的特性阻抗是一致的,你这种情况可能是走 ...

这个是当然的了,端口默认是单端阻抗是50ohm(对应差分100ohm),当传输线的差分阻抗是100或者接近100的时候,端口阻抗是不需要怎么去修改的,得出的sdd11 sdd21是正确的,但是当传输线的差分阻抗不是100,比如60ohm时,就必须要把端口的阻抗改成60ohm(无论波端口还是集总端口,先设置成差分对,然后再把差分阻抗改成60ohm)。端口是否和传输线匹配,这点可以从SDD11看出,没匹配的话SDD11会很大,只有在匹配的情况下,SDD11才是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