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太密,走不通线

楼主(2012-06-05):
    重新画了一块以前的板,更换了模块,发现多了好多原件,布局后发现很难走通线,打过孔的地方都不够,请教: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好方法解决没啊

网友A:
    这个布线嘛   就像女人   挤挤空间总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布线嘛   就像女人   挤挤空间总是有的

    这个设计的是6层板,关键是发现都没地方打过孔了,元件间的间隙太小了

网友B:
    把0603 的换成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0603 的换成0402

嘿嘿,好方法

网友:
    实在不行,你就把孔打在焊盘上(小点的孔)。还不行就埋盲孔了

网友C:
    应该是相机?还好。。。

网友B:
    还不行就把0402的换成02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行就把0402的换成0201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布线嘛   就像女人   挤挤空间总是有的

这个怎么像女人啊
不了解女人,求解释啊

网友D:
    楼上 的肿么会不了解呢?

网友:
    确实很密,换0402,加一阶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 的肿么会不了解呢?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相机?还好。。。

这个真不是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