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2005.3 dxdesigner在两个工程之间拷贝电路,如何控制网络名和元器件位号不变?

楼主(2012-06-05):
mentor2005.3 dxdesigner 在两个工程之间拷贝电路,如何控制网络名和元器件位号不变?

网友A:
    在原理图中TOOLS----OPTION---Setting--copy refrence designator......选项设置为yes,同样在此位置可设置复制网络部改网络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TOOLS----OPTION---Setting--copy refrence designator......选项设置为yes,同样在此位置可设置复 ...

    找不到您说的TOOLS----OPTION---Setting--copy refrence designator......,你用的是MENTOR2005.3 dxdesigner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