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use能否更改网络

楼主(2012-06-05):
在软件中,reuse应用的非常普遍。但不知道reuse如何才能换成别的网络(相同走线,但网络名不同),请大师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两个帖子是否合用: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206088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713

网友:
先改了网络名,再生成reuse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use里可以不选择网络名,粘贴后直接把连接的网络加上,很实用

网友A:
利用UltraEdit手动编辑.reuse文件咯,经常这样做,麻烦点,但是结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UltraEdit手动编辑.reuse文件咯,经常这样做,麻烦点,但是结果没问题

手动编辑有点不现实吧,网络太多了,那要多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