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厚与性能的关系

楼主(2012-06-05):
如有一款六层板,层叠结构是一样的,工艺允许的情况,现在板厚分别为1.6mm和1.2mm,2.0mm,哪种板厚性能好些?加工费哪种便宜些呢?一直搞不懂加工厂这些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板框大小及所承受的机械强度和层叠组合方式,一般1.6MM

网友:
太厚了阻抗不好控制

网友:
板厚不一定铜厚吧,求与阻抗的关系

网友:
6层板的厚度大于0.8MM后应该与价格没多大关系。- e- c; U9 T6 e- Q
但从性能来看,主要是控制阻抗方面。如果你内层要走两层线的话,在没有其它问题存在的情况下,这三个板厚中,个人建议便用1.2MM(相对来说,阻抗好控制一点)。如果内层不走线,这三种厚度都可以的,如果内层只有一层线的话,这三种都可以。

网友:
板厚度不一样,哪来的叠层一样啊!怎么可能一样啊!越薄月不好做,1.0以下的就不好做了。在满足阻抗的情况下,薄的会好一些!

网友:
阻抗有一个原则,阻抗线和参考地距离越大,那么阻抗线就需要做的越宽;距离越小,做出来的阻抗线就越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