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钢网知识

楼主(2012-06-06):
求开钢网知识,用什么软件设计的,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2012-07-13):
    软件用CAM350

楼主:
    就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呢,材质有什么要求

网友(2014-05-20):
    开钢网只要一句PCB文件就可以,不需要设计。材质一般为不锈钢板。看PCB文件的软件很多,CAM350.PADS,Protel99,DXP

网友A:
    谁说钢网不需要设计?不需要设计那是板子简单,钢网的设计还是很有讲究的。冒锡珠,少锡,连锡等常见的工艺问题都能从优化钢网上来解决问题。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A:
谁说钢网不需要设计?不需要设计那是板子简单,钢网的设计还是很有讲究的。冒锡珠,少锡,连锡等常见的工艺 ...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2014-09-13):
    路林高人过招,小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