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win7系统怎么装allegro

楼主(2012-06-06):
求高人指点:win7系统怎么装allegro,我xp系统装的没有一点问题,到了win7就疯了,死活装不上,公司要必须用win7

网友:
16.0以上版本

网友A:
偶是win7,目前装的是1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是win7,目前装的是16.2

求指点

网友:
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只是要仔细阅读破解说明

网友:
    提示一下重點步驟: 1:要先設環境變數
                              2:安裝license manager 此時去讀有改好的license的文件
                              3:安裝主程式
                          4:安裝補丁程式 16.3 要到某一版 才有支援win7 64位元不然會有未知的錯誤
                              5:執行破解 然後重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