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资源,8层板,求分析

楼主(2012-06-06):
同事不知道从哪弄到的,共享下,求高手分析

2.4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121, 下载积分: 威望 -5

望加精

网友:
刚下下来看了看,很漂亮!其他方面慢慢研究!

网友:
他的电源分割很复杂!值得推敲!

网友:
有没有看后做点评的,欢迎踊跃发言啦

网友A:
1 ,叠层不理想,第二层为power,顶层走线这么多还有很多重要的高速信号线,这样使得top层走线回流路径很长,而且电源层的噪声会对top有影响
2,电源处理不咋的
3,各个对称层残铜率不一样,特别是第六层和第三层。这样对生产不好,容易产生翘起,
4,第七层没看到铺铜啊,不知道什么回事
5,阻抗控制了吗?怎么看走线线宽都是一样的啊,等等

网友:
传说中滴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叠层不理想,第二层为power,顶层走线这么多还有很多重要的高速信号线,这样使得top层走线回流路径很长 ...

高手!
不过对最后一点,我看了,应该阻抗匹配是做了,因为,大部分的单端50欧姆,网口差分100欧姆,USB差分90欧姆,线宽和线距的确是不一样。
该板应该是一个老手的作品,该考虑的事情也都考虑了,算不错的。

网友B:
1,第七层竟然是空层。

2,表贴器件全用了全连接。

3,时钟线的线宽竟然突变(如R105等)

4,没有做到3W,串扰严重

5,很多对高速差分线竟然绕错。(如DIMM2.U17等)

6,层叠不平衡(设计上也没有作平衡补偿处理)

7,晶体的布线待优化,没按类差分

8,网口变压器没有挖空处理

9,整板没作阻抗控制(J6,J7这里就看得出来)

10,过孔打得太粗糙,就像老母鸡下蛋。将平面隔断了。

11,布局不足:

电解电容(左右方向)有两种方向

电解电容放在电源芯片两边,靠得很近,电容的寿命很危险。

电解电容靠电感(如L18等)相当近。

。。。

惨不忍睹!

楼主:
,有大师来了。评价的好中肯哈,要好好学习的。板上的时间和其他的可能有影响的我删了,应该是05年的作品,本人看见了见谅啊。顺便再次求教如何像他这样画圆弧(除了router里面的accordion或者是直接add arc)

网友:
这种板子用AD画  不要卡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第七层竟然是空层。

2,表贴器件全用了全连接。

您好,我的见解:楼主说惨不忍睹,我觉得也没那么夸张。
表贴器件全连接的话,机贴没有问题且电气性能更良好,花焊盘手焊有较大优点。
关于3W的原则,准确的说应该是3H,即叠层吧。
过孔打的是比较近,导致铺铜不能完美。设计使用width=5mil,改用1mil,可以更完美的。
请教关于电解电容寿命的问题,是否离电源近,纹波大瞬间电压损伤?
关于设计,我认为电源层的20H原则没有吧,所以电脑辐射这么大。。。

网友:
下了学习一下

网友:
新手路过,不发表意见

网友(2012-11-26):
引用 网友B:
1,第七层竟然是空层。

    2,表贴器件全用了全连接。

请教下jimmy,电解电容布局有什么要求呢,要离芯片远一点 还是?

网友:
    请问Top层的字符(0.1mm)不会短路吗?

网友:
    粗粗一看,可以避免的问题如下:
    1、相连走线层平行走线太多,走线时注意下就可以避免的串扰;
    2、绕等长尽量在信号的传输方向上绕,绕圆弧出于什么考虑?如果是速率高的话是不是整个网络都圆弧处理更佳?
3、走线穿小封装贴片管脚,如0603,
4、上下拉电阻焊盘散热处理不佳,容易“立碑”。
5、锐角走线、歪线较多。

网友:
    好资源,好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