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ECO到原理图一些问题

楼主(2012-06-06):
PCB文件ECO到原理图,发现原理图中PCB的封装名称没改过来,(因为之前在PCB文件中改了封装,但原理图没动)现在问题是当我的原理图该了些网络,需要同步到PCB时,封装又被改成之前的了,所以我想先PCB文件ECO到原理图,把原理图分配的PCB封装改过来,有什么方法吗?求解,谢谢!!!!

网友A:
你之前改的方式是对的,原因在于你的封装被改成之前是因为封装名的关系(同封装名的,会优先考虑你所放库的优先级以及放的同库内的优先级),改封装最好在库里面改,把之前封装名和现在的封装名区分,改好以后在原理图里面把封装名换正确。再ECO网络,这应该不会出问题的,这种做法我做过很多次的。我觉得是不用PCB同步到原理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改的方式是对的,原因在于你的封装被改成之前是因为封装名的关系(同封装名的,会优先考虑你所放库的 ...

因为不是我画的板子,如果要在原理图里先改的话,得花很多时间啊,元件多。。还是谢谢你

网友A:
如果是PADS到ORCAD需要装连接工具的,看有没大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ADS到ORCAD需要装连接工具的,看有没大师指导

一直想要这个东东

网友:
推荐正向操作。就是从原理图->pcb

如果是逆向操作,可将原理图生成网表后,与PCB对比。

对比时将网表作为旧设计,PCB作为新设计,对比后产生的ECO文件导入到原理图中。

原理图工具: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