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耗传输线的输入阻抗公式。何解??

楼主(2012-06-06):
无耗传输线的输入阻抗公式是Zin=Zo*(Zl+j*Zo*tanβz)/(Zo+j*Zl*tanβz)。
大学里学的这个公式一般是用正弦或者余弦来分析,姑且看成是在模拟信号里使用。
想请问一下,在数字信号里,是否可用?????

网友(2012-07-10):
此输入阻抗公式的推导过程,好像并没有涉及正弦波

网友:
这个计算公式不准,其实阻抗控制的计算工具计算结果都差距很大,同样的参数输入算出来结果差很多,一般用SI9000做为参考设计。

网友:
很多高手啊!!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