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走不了

楼主(2012-06-06):
今天想练习一下走差分对,所以就在别人走好的基础上练习一下。
我先删除了BGA上的那段走线,然后就像从右边拉线到左边,发现就是走不了差分对,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下可能什么情况。
谢谢了。

网友:
按Shift+Z,一根一根单独走

楼主:
还是不行 ,提示间距太近,那别人原来怎么能走了?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删的,如果是删完了重新设置成差分对的话,可能属性里面的设置不太合理。你可以看看

楼主:
我就只是删了一部分(靠近BGA焊盘),然后接着走线就走不了,我看了下差分对的设置,线宽0.075mm,间距0.15,我实际测了下线宽0.1mm,间距2mm,随后我把设置修改为线宽0.1mm,间距0.1mm就可以走了,那别人是怎么走出来的?

楼主:
补充,实测间距0.2mm

网友(2015-06-25):
有很多技巧,不专门看别人走几次,只在网上教程看看是很难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