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中的生成的钻孔表尺寸太大

楼主(2012-06-06):
用Candence SPB16.3 画PCB板,发现生成的钻孔表尺寸比较大,不知如何调节。如果PCB板很小,钻孔表会比PCB板还大,比较难看,请高手指导如何设置钻孔表的长宽尺寸。谢谢啦

网友:
你把你用的legend模板文件(default-mil.dlt)打开修改下或者按自己实际新建一个模板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