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T元件有的是选择plated。有的SMT没有选择Plated

楼主(2012-06-06):
请问,SMT元件在做封装的时候有的选择了plated。有的SMT没有选择Plated。是否有影响。谢谢!

网友:
我记得这个是有钻孔是的内壁是否镀金属!贴片的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A:
那个PLATED是针对有过孔的,贴片的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PLATED是针对有过孔的,贴片的没区别

谢谢黑牛兄弟或(姐妹),还有一件事情请教,你会用阻抗计算工具吗?我不会用,在画RF 电路的时候一定要算,要不能,性能不稳定。

网友:
你可以让板厂帮你算,他们有这个义务,但你必须板子在他们家做